用涂层外圆车刀车轴时,总是振动,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1):
用涂层外圆车刀车直径40长460的轴时总是振动,而用焊接的就不,我考虑是涂层刀具前角大的原因,大家有没有车长轴用的车刀?

网友:
涂层刀具实际前角不一定大,大也不是震动的原因。焊接刀具容易磨的锋利。
你用的什么刀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夹具,顶尖,材料呢?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刀片形状,用PVD涂层就OK了。

网友:
你是不是选错了刀片的刀尖?04刀尖精车,08刀尖毛车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后角过大,大改7度左右,有没有3度左右后角的谢谢大家!

楼主:
写错了是后角过大,用的是T行刀片,我考虑是刀杆后角是7度的关系,有没有后角是3度左右的,我在书上没有找到 2# 狙击手

网友:
不行的话用精磨的断削槽的刀片,保准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价格比普通型的贵些!或者用锋利些的槽型,刀尖r0.4以内

网友(2009-12-13):
估计你是在普车上加工的吧,可能是中心高没找准吧(太高)

网友:
什么刀都不该镇,应该是顶尖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前角大了还好点那,
普通车刀刀具锋利,车削阻力小,相对好点;数控刀具显得有点笨重,阻力大,这是相对来说的。
关键还是看工艺,用顶尖顶着,再用上跟刀架试试

网友:
选用R0.4刀尖试试看

网友:
好像刀尖圆角大,就容易震,
你的焊接刀,没磨圆角吧

网友:
长轴,如果不是两顶尖,就应该卡盘一段有台阶定位限位,另一端活顶尖。车时,如果是数控机夹车刀T型的话,最好用04以下刀尖角。另外用正前角刀片,TCMT,或TP的就好了。还不能解决,证明你的机床刚性太差,可以考虑反车,解决振动问题

网友:
新年快乐 学习中

网友:
从切削受力上讲,刀杆、刀片的选择应尽可能减少径向的分力!

网友(2010-03-24):
提高或降低下转数和进给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