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能钻的最小直径孔是多少?

楼主(2009-09-01):
1.
钻头能钻的最小直径孔是多少??材料是硬铝,厚度为2mm。

2.
能钻0.2mm直径的孔吗???如果不能,那用什么方法钻,是激光打孔吗??材料如上。

网友:
现在有微钻,0.2MM的也行.我单位所用的PE成型模具上的小孔就是用微钻钻的.湖北通城有生产微钻的厂

网友:
从0.1 到0.3 每0.01步进,都有钻头或者电极丝供应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5%E7%D3%CD

网友:
还要看你的孔是多深的,0.1以上的只要不是太深就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Asiatech亚科微钻专业生产PCB印制电路板专用的微型钻头和铣刀,产品规格齐全,钻咀有0.05mm--6.50mm多达130余种不同直径,根据其使用特点分MD、SL、RD和UC不同系列。铣刀有0.50mm--3.175mm多种不同直径,根据其使用特点分为M、TZ、CB和Milling系列.

呵呵,有了亚科微钻的钻头,以后在图纸中不用标注清根了!!!

R0.5的圆角也可以加工出来了!!

加工技术的进步也带动了设计的进步!!!

网友:
我们做过这样的设备,可以钻0.2MM 的孔,厚度也是2MM,用钻PCB 板的钻头。

网友:
能加工,用高速钻

楼主:
钻床的转速最高1360r/mln,最低转速97r/min

楼上说的高速钻的转速是多少呀??

网友(点评):
高速钻转速至少上万了吧

网友:
电极加工或者超声波加工

网友:
张见识了!以前在台钻上最小加工过0.5的孔

网友:
晕,0.2有孔,也太厉害了,还没有见过

网友:
来学习下,没弄过这么小的孔。

网友:
0.1mm的我记得转速得6000以上,可以按线速度计算一下。还是几年前在上海刀具厂的时候一个师傅说的,上海刀具厂生产0.1mm以上的钻头。

网友:
还有这么小的孔,长见识了,只是这么小的孔要用来干什么?

网友:
用样冲,画好线,一下一个

网友:
麻花钻最小能钻,0.05mm,楼主要求的0.2mm的孔不是什么问题,且硬铝材料的硬度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数控铣或是镗就能实现了,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冲压成型这样适于数量较多的孔的薄板加工.

网友:
我还以为普通钻床能钻这么小的孔

网友:
见进0.2的孔!就是在薄板上钻的!

楼主:
见进0.2的孔!就是在薄板上钻的!
引用 网友A:

‘见进’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把此话题再延伸一下

头发上进行机械钻孔,孔径32微米。钻完后,插入一根25微米直径的微丝。
根据图片看来排屑不畅,或者说挤压效应大于切削效应,头发丝都被挤粗了。

另,中小批量生产时,EDM目前能做到15-20微米(非常的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用机械方式的,我见得PCB钻床,最小孔径0.15,深0.8,180000RPM。2MM太深了。用激光打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的孔,学习了

网友:
  不行就用電火花

网友:
用钻头与用电火花有什么去别 价格 性能 其他什么方面的

网友:
一种雕刻机的转速是上万的,旋转部用的类似磁悬浮技术,不是轴承!应该可以做!

一般制作手表的厂家都能做这么大的孔!

网友:
专门有微孔台钻,其特点是,转速高,进刀精确可控

网友:
激光打孔...0.1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强。

网友:
我们公司的气动马达动力头,最高转速在10000转以上~0.2的孔常钻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查寻 速技能机械制造(常熟)有限公司~   联系电 话:0512-81581111

网友:
那么小的孔还是第一次听说,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肯定可以加工

网友:
月工资38.28时干过,0.07,0.8厚不锈钢,一块板上钻2000个孔,钻头用的是钢丝。

网友:
一千多的转速的钻床差呀,换加工中心吧。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上面的朋友们

网友:
0.1都能钻。。。厉害啊。。。长见识了~~~

网友:
电子束能打0.02的孔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09-10-21):
看日本的刀具样本上好象有0.1的钻头.

网友(2010-01-12):
从0.1到0.5都有钻头的。

网友:
这个关键看深度了,

网友(2012-04-06):
记录一下。呵呵。很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