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驱动的运动件,行程终了时如何减速或缓冲?

楼主(2009-09-02):
液压马达驱动的运动件,在行程终了时,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减速或缓冲?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上控制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1.在液压油路上一般加制动阀(一般平衡阀可以做到),就可以了。
2.在机械上看你什么样的结构,一般制动这种结构在机械手册可以查到很多,不过要校核一下你选用结构。

网友:
一般的马达上好像带有那种制动回路吧。就是两个溢流阀的那种。
一做溢流,二做缓冲!

网友:
除了采用制动的溢流阀之外,也可以考虑采用调整阀的换向时间,如果是比例阀,调整斜坡信号的斜率也能达到同样效果,如果能够配上适当的阻尼等效果更好

网友(2012-11-13):
可以讲解的详细点吗 楼上的

网友(2013-09-29):
现在的马达好像有带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