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可否多刀加工?

楼主(2009-09-02):
模具加工为了降低成本,选用了快走丝线切割,但表面粗糙度不理想。请问,可否像慢走丝那样采用“切一修二”或“切一修三”的工艺方法来提高表面的光亮度?

网友(2009-10-10):
不可以!但可以多次切割提高尺寸精度

网友:
现在有中走丝,可以的,就是快走丝的操作系统换一下,还有就是上下眼模要换的

网友:
似乎在说明书上看到过多刀路径,不知道是不是楼主需要的,没有具体用过,过几天试一下,有效果的话告诉你一下……

网友(2009-11-10):
用快走丝要实现多次切割没有实用意义,因为再怎么割,受钼丝震动,机床刚性等因素影响,并不能提高多少粗糙度,作为改进,现在出现的中走丝,可以达到楼主的设想。

网友:
不可以,实现不了,用快走丝要实现多次切割没有实用意义。因为快走丝割小余量抖动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