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轴承断了怎么焊?

楼主(2009-09-02):
大家上午好,我有些问题想求教各位大侠

我公司的那台液压端末机用的是是双出液压缸,带调节螺母,调节行程的,

在螺母处断裂,我公司是先车床车齐,再焊接,然后在焊接位置车凹下一些(因为断裂处有螺纹)

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断裂好几次,我们怀疑是焊接方法(工艺)不合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

PS.其实就相当于一根轴在中间断了,怎么样焊接才能使轴承更结实(承受轴向拉力)

谢谢啦

网友:
做个记号,留着以后学习用。

网友:
怎么焊液不可能更结实,只会比原来的材料差很多

网友:
如果位置够的话,心部制作一件双头螺柱,把断裂的两断旋紧后再焊接,强度会好些

网友:
4楼高见

网友:
焊接成功实例,挖机大臂主液压杆轴头与连杆的焊接,由于疲劳等效应,折断根据情况车轴头与连杆内加…芯,可以车内…纹,倒角,最关键选用正确的焊丝,氩弧焊,进行……处理,交钱,拿走,走人,使用数年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