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怪问题,请行家指点

楼主(2009-09-02):
我单位一台湿法制粒机,总是停用一段时间后,人机界面进不了.这样的情况多次出现.
具体如下:
1本机人机界面需密码,确定有正确密码无效.
2已开机5-6小时,并关机重启无效.
3数据线经查无误.
4人机界面复位无效.
5单独开关PLC无效.
6后一人关断PLC,一人输密码同时开启(人机界面上点启动,PLC开启)才好.
不知是碰运气,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如何解决(在不取消密码的情况下),请行家指点,谢谢

楼主:
过一段时间开机一次对PLC充电可行吗?是这个原因吗?为什么已开机5-6小时后开启无效.

网友:
什么牌子的PLC和人机界面,型号也说一下,是不是太老的东西?

楼主:
西门子的.2004年.具体型号我还要查查,谢谢回复.

网友:
04年的不老,一般PLC都有一个三位的开关,分别是运行、调试、停止,你开机后试一下,把它从运行拨到停止,停几秒钟,再拨回运行,这样就完成了PLC系统的重启,还有,人机界面是触摸屏还是文本?看看触摸区域或按键是不是有损坏

楼主:
我在前面说过,PLC重启试过N遍,连人机界面也复位过,包括整机停电重启数次.数据线查过无误.人机界面是触摸屏.可输入密码,密码正确,点击启动键发声.就是开启不了操作界面.我估计是PLC的问题.触摸屏应没坏.就是如何定性判断.需指点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重新灌注一遍程序,前几年我改造一条大型进口生产线,1个315DP作为主站,控制2个318CPU从站,老是出现通讯错误,排查了一天,也没发现程序有任何错误,最后重新灌注了一遍程序,解决了问题,可能程序量太大,也可能数据线过长,注入程序的时候丢失了数据,反正莫名其妙地就好了,记着重新注入程序的时候清掉密码,重新设置一下,可能能解决问题,保险起见,一定要先备份好程序。

网友:
程序上锁了?

楼主:
7# eden1234 有可能,谢谢

网友:
西门子的PLC我就不熟悉了,我比较熟悉欧姆龙的PLC,向楼主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程序中互锁指令引起的
用欧姆龙的PLC举个例子吧,IL和ILC,以及JMP和JME都是程序中的互锁指令,
但是前在但电时,指令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关机重新启动就可以复位了。
而后者在断电以后,仍旧保持断电以前的状态,所以就会出现关机重新启动无效的情况。
我瞎说一通,请别介意

楼主:
三人行必有我师,先顶了.
机子停了一个星期,今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几个人都(男)打不开,叫我,我叫一操作工(女)输密码开,成功.众笑,这机子是个男的.只有女的开得了.

楼主:
10# 湘里狼 你又是如何解决呢

网友:
换个通讯口试下
如果是设备买来就这样,是程序的问题,PLC的初扫描使用了触摸屏的密码做限制,
你们还欠他们钱吗?呵呵,是不是设计人员搞的鬼

楼主:
有正确的密码!我们还有一台泡罩机也用这样的设定,但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如有问题,为何又好了呢

网友:
西门子若是S7-200的PLC,正常环境下断电100小时后,超级电容就没电了,内部非保持数据会丢失的,从新写入数据就好,看看输入设备(触摸屏)的参数在不在,另外,看看CPU和扩展块的链接排线松了吗。
CPU的初始化:1上电 2IO检测(若有故障会亮黄色灯) 3通讯检测 4执行程序初始化(人为d)
根据你的说法很像硬件自检测错误,你可以先把CPU以外的排线和通讯电缆拔下上电试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电压的问题,。。
我们单位那台设备  在白天的时候开机都是不能正常运行, 但到了晚上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而判断电压不够。
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网友:
主要是你的型号是什么?然后才能说出原因

网友(2009-10-11):
你现在的问题是人机开不了吧?人机输入密码,开了以后就一切正常了?这个与PLC有关系嘛?

楼主(2010-05-19):
已解决了,是要反复删除前次输入的密码,使之归零,然后再输入密码,什么设计,晕啊.

网友(2010-07-13):
西门子的屏相当于一个单独的PLC,有自己的处理器和密码(如果设置的话),有的屏连续输出密码3次以上会写保护,导致你原来能用的用户名和密码都变为无效(相当于银行卡),需要重新用WINCC-FLEXIBLE刷机,这个和PLC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看你的问题好像又不是这个,我认为关键还是检查你的屏设置。

网友:
PLC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我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