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30车床可以加工300公斤的工件吗?急!

楼主(2009-09-02):
C630车床可以加工300公斤的工件吗?急!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配重有点困难!

网友:
有点困难,可能超过630的承载能力了,不过还要看零件结构特性

网友:
没说清楚,是用卡盘单卡还是用未作顶尖。

网友:
比较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关键是太重了,如果用顶尖有可能装夹上,但是当工件旋转起来后所形成的离心力是非常强大的,很容易造成飞车现象!太危险!要慎重!

网友:
顶住,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加工件为一吨电液锤的下砧座,两端的尺寸有点超大需要去除,拟采用四爪加顶针夹持安装。{安装时找好重心并加工好中心孔}主要对重量有疑虑,怕c630床子承受不了这个负荷。(工件有近300公斤)
急盼有经验的高手给予指教。
谢谢。

网友:
才300公斤就不敢加工,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里有老式福州,上吨的都加工过。

网友:
这么胆小,看来是国庆的络,没有事的,

网友:
发个零件图,就可以给你意见了

网友:
是轴类工件还是 圆盘类 的      若是轴类的  没事的  再重点都可以 的

网友: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可以,就是实心铁柱啊。

网友:
超标还是不好的 !

网友:
对,搞机械加工,安全第一啊

网友:
用4爪?应该是非圆工件吧?而且是铸件,对不对?
这类工件平衡性很差,300公斤行不行,保守的说不行,大胆一些,也要先看图纸,有些结构还是可以的,你发个图吧,标明材质,别忘了说一说材料均匀性如何.

网友(2012-12-02):
不能吧,太重了b

网友(2013-01-02):
没有一点问题,30的承载能力远不止300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可以,一吨多的轴都能加工,只要不是偏心的没多大离心力

网友:
6140加工过240公斤,630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一个实例  我用过上海一机的630改装的车床加工过400公斤的飞轮  车床加的卡盘是1M 的

网友:
300公斤,看什么形状,只要不超过形状范围,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