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结构连接

楼主(2009-09-02):
求助:现有钣金结构件需要连接,具体描述是一钣金圆通筒,需要固定于一般才平面上,受中度震动,钣金厚度是1.2MM冷轧板。求一结构或者工艺能满足强度!

楼主:
补充下:是圆筒垂直固定于板材平面!!

网友:
圆筒翻遍,焊接

网友:
本人也觉得焊接就好了

网友:
依楼主的情况固定方式可选的有:铆接/焊接/拉钉/螺栓锁附.....
有很多方式,看具体情况;
你是当事人最清楚!

网友(2009-10-15):
关键看你是想要可拆联接还是不可拆联接
可拆联接用螺钉就好
不可拆联接就直接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