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配电柜必须要装漏电保护吗?

楼主(2009-09-02):
这里行家很多,漏电保护器的作用就不说了,但总配电柜必须要装漏电保护吗?最近碰到这方面的问题:

1一幢新建大楼,线是武汉二厂的,安装电工也是持证的.但雷阵雨后总闸送不上,经查是受潮漏电保护动作,复位无效后断开地线仍无效,无法只得取消漏电保护器.(各户有分漏电保护器,并没有动作,主线为埋入式)

2现在居民大楼的总配电柜规定要装漏电保护吗?能否取消?

3个人认为总配电柜装漏电保护经常动作,影响正常使用.应不是强制规定.

网友:
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必要 但是万一出问题了 追究责任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楼主 还是再好好看看规则吧 个人觉得能装的还是要装!

楼主:
说得有道理,我是在征求配电柜生产厂家的意见下拔下带漏电保护空气开关中漏电保护线插头的(厂家负责?).难道要挖出主线来烘干?还有别的办法吗?
附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标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对全国城乡装设漏电保护器做出统一规定。

  2.1 必须装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
的设备和场所

  (1) 属于I类的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I类电气产品,即产品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设备的基本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 如产品外壳接地)

  (2) 安装在潮湿、强腐蚀性等恶劣场所的电气设备;

  (3) 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

  (4) 暂设临时用电的电器设备;

  (5) 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

  (6) 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

  (7) 游泳池、喷水池、浴池的水中照明设备;

  (8) 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

  (9) 医院中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

  (10) 其它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场所。
出台了新规定吗?

楼主:
我刚查了,新版的上述为必装的.
还有说明总保护 main protection 漏电保护器安装在低压电网电源端或进线端实现对所属网络的整体保护。
另外4.7 可不装设漏电保护器的设备
a. 使用安全电压供电的电气设备;
b. 一般环境条件下使用的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设备;
c. 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
d. 在采用了不接地的局部等电位连接安全措施的场所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e. 在没有间接接触电击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
我想虽然问题不大,但过几天还是要试试装上了.要是依然不行,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总柜装漏保绝对是个错误,应该只要对分路加漏保就行,我最讨厌的用漏保了。

楼主:
同感,同感,可2楼的说得也有道理,现在做电工,真是越做越胆小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做得多,错得可能也多,

网友:
既然是工业用电,即使是手持式设备也可以用DC24做电源,或者如角向磨光机等必须交流的,可以用屏蔽接地、机壳接地等方法

楼主:
你说的是三类用电器(12~36V),和二类电器(角磨机,手电钻等),规定中说的是一类电器,只有一层绝缘措施的.

网友:
必须遵守相关的制度、规定

网友:
该装还是装吧,我之前调个设备,就因为电工疏忽,有漏电现象,幸亏有漏电保护。

楼主:
10# gebala 工业上用漏电保护的还比较少,主要还是使用保护接地.我们公司新装成品总配电柜都没装.我看主要还是民用.

网友:
总配电柜不安装漏电保护器。因为一些要求严格的用电设备要安装滤波器,那也会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合不上的。漏电保护器一般安装在用电配电箱里。

网友:
我认为楼主在4楼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按规定,要装。
非常理解各位对漏电保护的厌烦心理,总是在一点点小漏电的时候,让人合不上闸,很令人烦躁。
不过针对本例,我觉得:一阵雷雨就让漏电保护动作了,说明主干网络肯定有隐患。而隐患会否变成灾害或程度的大小,在确定准确原因钱,这是无法预计的。假设一旦发生事故,最有危险的应该是操作电工了。操作电工属于同行,为了安全考虑,建议还是恢复安装了吧。
有可能相间轻微短路(有漏电流)、某相对地轻微短路等等。其实是有办法检查的:在无法合闸的时候(天潮、绝缘低的时候)分段、分相用绝缘表测量绝缘,找出故障点,一般应该是电缆绝缘损坏或者某段无绝缘的情况下被潮湿物短路,很大可能是安装电工的责任心太差,例如割破了电缆绝缘层,例如割得太长了,把裸线漏在外面了,事后又不出声当做没这回事。查出来后用CRC喷喷,用胶布修复好就当新的一样用了。至于挖出来烘干大可不必了,只要天晴了还能合上闸的话,通过的电流会自动烘干它的。其它的就是检查配电柜之类的了。

网友(2010-05-22):
上楼版主真是很专业,佩服!如能把这些经验编成一本教材供刚毕业的大学生学习那就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啦!

网友:
按照规定是要装的,不是胆小的问题。如果真的打不上去,那说明是电路有问题,而应检查电路,不能怪漏保。

网友:
总配电柜不需要漏电保护

网友:
可以装一个过电流大一点的空开,如果还不行,考虑寻找毛病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