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加工硬度HRC65淬火钢的刀具有吗?现在速度太慢了,老是交不了货!

楼主(2009-09-02):
能加工硬度HRC65淬火钢的刀具有吗?   断续加工,

我加工一轴套:硬度HRC55-65,内孔磨削余量0。25-0。3(内孔要求30,0- +0。03,同时内孔有油槽),我用内圆磨床加工,但速度太慢了,老是交不了货。

我准备改工艺,用好的刀具在车床上先镗孔,流0。05内的余量,然后研磨内孔。请高手指点是否可行,用哪种刀具合适(要能承受部分断续加工)?刀具价格?一把到能加工多少个?谢谢。通孔长度100.

网友:
我建议一般采用京瓷的A65刀片,价格也不贵

网友:
内孔有油槽的话刀容易崩刃,用合金的YS8试试,不过要质量好的,现在假的太多了。
如果数量大,可以买一台轴承内园专用磨床,最好带自动上下料,自动检测的。

网友:
断续切削 陶瓷刀不行, 还是磨吧 ~~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
CBN刀片,80米左右线速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还是磨快点

网友:
用cbn刀片车,留余量磨

网友:
楼主你好!
1、 楼主的硬度要求很奇怪,竟然有10的公差,范围太大,对刀具的选型不利;
2、如此硬的零件,却要加工槽,设计不是很合理,那么轴是什么材料的呢?
3、 槽宽是多少,设备打算用什么的,日产量有多大?最终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能加工硬度HRC65淬火钢的刀具一定有.
1  首先你的工件加工前是否够圆够直?
    不行的话留5丝的磨量不够多,要加到20丝磨量的话不如不车.
2  你车磨的夹具是否有足够的刚性和精度?
    不行的话留5丝的磨量不够多,要换夹具.
3  刀杆是进口带阻尼的相对会好点,但价钱也不菲.
     觉得贵的话也用不着往下看了.
4  刀片
   刀片不外是陶瓷,瓷金,CBN,差点的是YS8,726.YH1.首先否定CBN,切削阻力最大,用CBN要先有很好的机床和刀具刚性,你的刀杆没有.让刀很厉害,就算你刀杆刀片顶得住也要车好几刀,不如不车.瓷金加工不了60度以上的东西,陶瓷比CBN还要脆,切削阻力和CBN一样大,再加上你是断续切削,结果就是CBN让刀,陶瓷崩刀,YS8,726和YH1加工的切削阻力最少,但也是最不耐磨的,有很好的刀杆和时间的话值得一试.先试YS8.刀片角度是很考技术的,你有没这方面的经验?
5  你的工件是什么材料?你的工艺流程没说?是否原材料买回来粗加工~热处理~半精加工~精磨?还是拿回来只是精磨?
    如果是原材料买回来到加工成品的话问题更多了,热处理的控制变形和校直也是有学问的.
    如果是只管精磨的话(25~~30丝磨量)就简单得多了,找个更好的刀杆和更耐用的磨头是最好的方法,(估计你也是搞一阵子后就不了了之)
    说了这么多最后我本人认为,只有25~30丝的量就直接磨,没有花心思搞车的必要,想提高效率就是耐磨和不让刀.这不是你或我能搞出来的,老老实实地磨吧.读书不多技术不高,七月十四鬼话连编,你就当做了一场梦吧.

网友(点评):
很好,很专业

网友(点评):
实际实际分析 赞

网友:
有槽的话,车的时候不好车会蹦刀的,如果有量还是建议买台专业的磨床!

楼主:
有人推荐了三菱的CBN刀,今天到货,我试试先。就是太贵了要200一片,我买贵没有?

网友:
能加工硬度HRC65淬火钢的刀具一定有.
1  首先你的工件加工前是否够圆够直?
    不行的话留5丝的磨量不够多,要加到20丝磨量的话不如不车.
2  你车磨的夹具是否有足够的刚性和精度?
    不行的话留5丝的磨量不够多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最关键的还是推荐淬火钢专用的CBN,是目前时常最好的方法,

网友(2009-10-26):
9楼幽默啊,可以考虑用拉刀啊,那种全合金的。

网友:
请问一下用户名[1YX1012]
陶瓷刀具削橡胶的话耐磨吗?还有陶瓷刀具磨刃口怎么磨,效率怎么样呢?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油槽可以考虑YD05,但是刀片很脆,断续切削刀尖会崩掉。
你目前加工量为0.35毫米可以考虑726,第一次近刀单边0.14毫米,换刀,单边加工0.01毫米。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你可以考虑珩磨。
市场上能买到粒度最初的油石为80粒。
好象能够定做60粒的。
粗磨用60粒的磨起来很快。绝对比内圆磨快很多倍。(正常的话应该2-3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循环。)
留0.05-0.07精磨就够了,精磨用180粒的油石很轻松就达到0.4的粗糙度。尺寸公差在+,-0.01以内是相当好保证的。
如果要求内孔和端面垂直,夹具一定要做好。(循环时间差不多1-2分钟)

网友:
深孔加工内孔对机床的刚性和刀杆的强度要求比较高,可以选择PCBN刀具加工,相对来说效率比较高,可选T型或C型,刀片价格比较合理。如果用传统的磨加工,也可以改成CBN砂轮磨削,效率高的多,价格也不是很贵,根据你的规格确定。

网友:
9楼说的都是进口的吧,真要买的话,可要注意点。。。

网友(2010-10-08):
你好,也许我可以帮你用很经济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兴趣的话加我qq聊吧,48166995,我来自江苏。你买的200块的三菱CBN是单刀尖的吗?

网友:
断续切削 陶瓷刀不行, 还是磨吧 ~~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B:
CBN刀片,80米左右线速度,绝对没问题,车断续三菱CBN500的比较好

网友(点评):
BN500 是住友的吧?

网友(点评):
呵呵 你说的是CBN500.

网友(2010-11-08):
楼主实在牛人一个啊!!

网友:
不懂 看了你们的贴  觉得自己是菜鸟

网友:
我推荐你用CBN的
我们公司专业做这个的  你也可以联系我、QQ14815394

网友(2011-10-21):
我们常用YS8和726两种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N刀片,80米左右线速度,绝对没问题,车断续三菱CBN500的比较好

三菱的CBN刀片应该是MB***的,断续切屑的应该是MB8025 好像是的,不一定是这个型号。
磨削的话也可以用CBN砂轮的,而且不贵,用台湾一品的价格贵点,但寿命长。普通砂轮的话建议用开槽砂轮效率会提高很多的

网友:
我们公司刚试验了以车代磨,也是HRC50-60,用的山特维克的刀片,就是太贵了,一个刀尖200元共四个,也是在试验阶段

网友(2011-11-24):
韩国EHWA金刚石株式会社
专业生产PCBN、PCD刀粒,厂家销售,非经销商
也有PCD、PCBN砂轮生产
QQ:叁壹贰贰零肆壹柒伍
电话:一八六七五五四五二零七

网友:
被加工套硬度高,孔深且带油沟如果采用以车代磨对机床、夹具、刀杆、刀片有特殊要求,加工时吃刀量、走刀量要小切削速度不能高,否则容易出现让刀、打刀、刀具磨损快的问题,孔公差也很难保证,如再加上研磨加工效率非但不会提高,工具费用、人工费用会提高不少。还是以磨加工为宜,可以考虑提高磨削加工效率,如采用CBN砂轮,硬质合金砂轮杆,提高磨削数度,增加班次或设备,控制热处理变形减少磨削余量。

网友:
钢淬火后加工刀具:如果是单件偶尔性生产,可用合适牌号的普通硬质合金刀具进行加工,如果批量加工淬火钢,根据工件硬度和加工余量在涂层硬质合金,陶瓷刀具,CBN刀具三种刀具材质中选用。
1,涂层硬质合金刀具:适合HRC45以下硬度工件的加工,相对来讲需低速车削,
2,陶瓷刀具:适合硬度在HRC40--55度的工件的加工,但尽量避免断续车削。
3,CBN刀具:对淬火后硬度在HRC55硬度以上的工件最为适合,立方氮化硼刀具分两种,焊接复合式立方氮化硼刀具一般吃刀深度在0.3mm以下为佳。(资料摘自华菱超硬公司网站,引用需说明出处)
注意:吃刀深度0.3mm以上,或者有断续加工的淬硬钢可考虑用整体式立方氮化硼刀片

网友(2012-01-30):
该工艺方法,淬火前先把槽加工出来,算好尺寸链,留好余量,最后通过磨削保证内孔的同时保证槽深,此方案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