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式风力发电机---请教

楼主(2009-09-02):
有哪位老兄了解直驱式风力发电机?结构、转速、扭距……从千瓦级到兆瓦级的。

先谢谢啦。

楼主:
这个栏目谈风力发电机的很多,当前直驱式风力发电机又是主流产品,为什么没人知道这种发电机的参数?岂非咄咄怪事?企盼有人回答。谢谢啦?

网友:
直驱还没造出来呢   老兄

楼主:
是吗?
  “毫无疑问,从20世纪90年代ENERCON公司的主要市场出现的时候,该公司就是态度最鲜明的发展直驱技术的风能公司。ENENRCON的设计采用直驱发电机和绕线式转子,目前4.5兆瓦的E112锋利发电机意境投入运行。”《风力12在中国》,P91,化学工艺出版社 2005年。
    在最近一轮“疯电”高潮里,国内据说有十几家公司都在玩这东西……

不过,终于有回复了,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嗷!有个错字:“锋利”应为“风力”,很抱歉。

网友:
楼主看看这些资料是否能帮上你的忙  风电  只留风电 老外研究的多些

direct-driven wind turbine generators.pdf

网友:
国内正研究如何“借鉴”外国的直驱电机呢

楼主:
狼兄,先谢谢啦。

网友:
最近风力发电在我国不是过剩吗?投入跟产出倒挂.

楼主:
用“跑马占荒”形容现在的“疯癫”一点也不过分。完全不考虑现在的产出。
又,狼兄,今天才打开文件,谢谢啦。

网友(2009-10-10):
直驱风机结构:三叶片叶轮通过主轴直接与发电机进行连接,省却了齿轮箱增速环节,成本降低了,但对发电机的性能参数要求很高.国内已经有成型的直驱式风力发电机投产运行.功率为1.5兆瓦.

楼主:
谢谢。从理论和实践上讲,直驱式发电机并没有节省设备成本,是把齿轮箱的成本转移到发电机上了。节约的是维护成本,即把维护通常是行星增速齿轮机的的成本节省下来了。再次谢谢回覆!

网友:
在德国看见很多ANICON的直驱风机,但是没有资料。主要是控制系统的技术很重要。

网友(2009-12-12):
谢谢狼兄,这都是好东东啊。分享了,学习下。

网友(2010-04-20):
repower做的好像都是的直驱机

网友(2010-10-05):
2MW直驱风力发电机湘电风能早就成套生产,而且有几百台已并网发电。

网友:
金风的直驱也批量生产好长时间啦,1.5MW的。

网友(2011-01-10):
国内的华创已经在2010年在宁夏宁东风场装了两台1.5MW直驱风力发电机

网友:
国内市场现在是一窝蜂在搞风电,不过现在的事故处的夜挺多的。

网友(2014-04-03):
直驱式风力发电机一般都是小机型。

发电机参数, 各个厂家出的, 高速的, 低速的, 参数多了去了。

直驱式, 虽然小, 不见得比大风机容易, 牵扯太多的学科。

核心技术当然还是发电机。

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是有一定范围的, 叶轮的功率范围需要与之匹配, 这还不少难点所在。难点在于控制转速。 因为风速过大时, 随时可以办掉整套机组系统。

小型直驱风力发电机组, 一般采取被动式控制, 比如, 被动式离心变桨距轮毂, 被动式偏航系统, 尾翼也是被动式。(小型风力机也有无尾翼, 采取下风向, 但缺点不少, 例如, 下风向风机叶轮会受塔杆影响气动外形, 风速过大时可能造成叶轮对塔杆承载过大, 以及发动机相对于塔杆配重失衡, 所以, 一般的下风向机型都要求有更强大的塔杆支承。)

被动式变桨距, 被动式偏航, 制造起来成本低, 但设计起来很啰嗦, 哪个角度不对, 强度不够, 都需要从头来过。而且很难从仿真模拟开始做, 比如, 叶片的气动外形, 固定攻角的仿真本身已经很难了, 当变桨距时, 叶片角度变化, 目前的软件仿真水平, 估计没有能达到仿真效果的。

另一个超高难度的问题在于, 测试, 功率超过千瓦级别的, 很难把风力机组装到卡车上进行测试, 进风洞的成本几十万上百万先不提, 5千瓦级别以上机型进风洞的可能性就没有, 有这样的风洞, 还留给J-20呢, 轮不到我们。

那么, 如何获得数据后再对原设计加以修改呢? 实地测试。 问题又来了, 就是你找到个地方, 装上了风力机组, 远程监控通讯, 这些都做好了, 那么, 这一年就是没刮过稍微大一些的风, 这一年就是坐在那里白等。

难啊, 强电, 弱电, 空气动力学, 物理, 机械, 软件, 通讯,传感器,材料学,三维图纸, 2D图纸, 工艺, 复合材料,哪一项欠缺, 都会造成系统不均衡。

同时, 小风电的门槛还比较低, 随便弄个什么人设计个机器都可以发出一些电来。 去年上海参展就见到这样一家企业, 铝板折弯机压一下就是叶片了。。。。不考虑气动效率也还说的过去, 难道不知道铝板的金属疲劳性能超级差吗? 水平轴的风机一般都高高在上十几米。。。电没发出几度, 闹出人命咋整?

网友(2015-03-29):
我最近研究这个,能不能联系我给我点资料,比如说机舱受力等等我qq877868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