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形车床加工轴类零件,经常挫刀---求助

楼主(2009-09-02):
是仿形车床, 在加工轴类零件时候,  经常出现挫刀现象,。导致给后倒工序加工余量不够 ,或者报废, 机修把镶条紧固后还是老样子。在原来基础上又加了把刀,就是两把刀用来下切, 还是出现挫刀。

      问下高手,是不是车床的端跳会不会因起挫刀呢?  是前后两顶尖装零件的.

      目前只能加大下切量,减少仿形刀架的加工量,还是稍微减少挫刀现象,外圆尺寸也在加大,单边加大0.3mm.

网友:
主要是刀具和转速之间的比造成的,转速不能太快了,还要加中心架才行

楼主:
转速一直是一千转,走刀速度确实给放慢了,这类零件加工我们一直这样干的,没有中心架,长度还没有超过400mm啊.

网友:
贴个图出来吧。楼主。

网友:
转速一直是一千转,走刀速度确实给放慢了,这类零件加工我们一直这样干的,没有中心架,长度还没有超过400mm啊.
引用 网友A:

长径比呢?什么材料?什么刀具?什么进给?

楼主:
长径比为, 5:1,材质是钢材,8620h, 刀片是90度反刀片,进给速度也够快的
还好,问题搞定了,就是前顶尖跳动,换个顶尖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