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啮合的仿真---请教

楼主(2009-09-02):
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齿轮内啮合的仿真啊,我按外啮合的做,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求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
偶亦不会,期待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这里应该有很多高手啊,请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大家谁做过就提示一二,我做的总是相反,不知道为什么。崩溃了。

楼主:
已经解决,在建立齿轮副的过程中,在选择齿轮轴的时候,齿轮2的后面有一个旋转方向的控制开关,点下去就好了,呵呵

网友:
哦,恭喜
专业帮顶,支持原创。

网友:
已经解决,在建立齿轮副的过程中,在选择齿轮轴的时候,齿轮2的后面有一个旋转方向的控制开关,点下去就好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刚想帮忙你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