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接触区与非接触区---请教

楼主(2009-09-02):
滚动轴承中,当存在径向正游隙时,当工作时,滚动体与滚道间有的地方接触,有的地方没有接触;那么当实现径向预紧,游隙为零,或者负值后,是不是滚动体与滚道间就不存在接触区与非接触区之别了呢,也就是一周全部纯滚动了呢

网友:
一周全部纯滚动是不可能的

只是把内外圈错位消除间隙

网友:
是的,不过一般是在推力滚动轴承上才会游隙为负值,比如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这是是一周纯滚动,都接触,但是还是有承载和非承载区之分。
很少有纯向心滚动轴承游隙为负值的。

网友:
对于深沟球轴承,你用弹簧加轴向预负荷后是可以将游隙消到零或者实现预紧的,能够实现全部纯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