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怎么改成三相四线

楼主(2009-09-02):
公司的供电系统为三相三线制的,现在的数控设备需要独自接地,请问这个该怎么接地才能确保安全?是不是需要双重接地才安全?那样是否需要把三相三线改成三相四线?

网友:
三相四线制 1A\2B\3C+零
三相五线制 1A\2B\3C+零+地
三相三线制没听过

网友:
三相三线制是变压器进出口解线方式为不引出中性线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提供的电压等级为一种。你的问题需要几个数据在研究方案的,一:供电的变压器接法方式是什么?二:供电的电压等级是多少?负载需要的电压等级为多少?

网友:
把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然后把中性点的接地线引到控制柜作为N,这就是三相四线了

网友:
如果变压器二次绕组接法为三角型,就没有中性线的,所以得先看他的变压器接法是什么的?

网友(2009-10-31):
找到零点引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命题有问题,二楼的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这个命题有问题,二楼的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这个命题有问题,二楼的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2010-02-16):
可以不用,也可单位可自埋地线,将所有机床在地脚螺丝处用5号铁丝相接,再通向地线即可.
  供电局为保证不同用户使用造成的负载不平衡,必须三相四线制供电.但对于三相本是平衡的机床而言,几乎中性线都不用,即三相三线用法.

网友:
高手!不过没全明白

网友:
这个命题没问题的,3楼的回答非常正确的!(如果变压器二次绕组接法为三角型,就没有中性线的,所以得先看他的变压器接法是什么的?)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的供电变压器确是三角形接法的三相三线制,你接接地线是不具有保护作用的,可以选用三相三线制漏电保护器的,不过如果你们的数控设备中有用到变频器,可能会使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的。不过现在也有可以防止误动作的漏电保护器了,好像天正电气品牌中就有的,需要选用时注意了。

网友:
如果变压器二次绕组接法为三角型,就没有中性线的,所以得先看他的变压器接法

不过现在正常使用的电力变压器接法都为星形接法,在用电端不能直接弄根线接地作零线,保险起见还是从配电室引过来,防止装有漏电装置。

网友:
你去看看IT系统和TT系统的介绍会理解的。

网友(2010-04-26):
公司情况够特殊的!最少三相四线。没有那时公司没接线时没引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