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嘣"一声,硬质合金刀就这样断了!我的教训

楼主(2009-09-02):
今天加工一个工件时,用了一把BT的强力夹头刀柄,结果没有把刀具固定紧,在铣的过程中铣刀被“拽”了出来,结果铣到夹具,“嘣"一声,硬质合金刀就这样断了!

      断刀之后,我和几个同事分析了原因,确定是刀具没有夹紧的原因,之后我们一直在分析强力夹头刀柄的工作原理,我不知道你们的强力夹头刀柄夹紧的时候是否很费劲,我们的那个刀柄用了很大的力,自认为已经夹的很紧了,结果刀具还是被“拽”了出来。
      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训,希望大家不要出现这个问题。

      同时 ,也希望大家谈谈强力夹头刀柄在夹紧的过程中怎样确定其已经被夹紧了。

网友:
过客,你好!
 不知的你用的是什么样强力夹头,使用了多久,什么品牌的,是否在装刀前清理了夹套等物件(有点多余的废话)。
  另,加工参数是多少,切深大小,零件材料是什么呢。
  没看见就具体的照片(现场),刀具损坏的问题不能就说是刀具的问题。
  希望能有详细的信息,大家一起分析、学习。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狙击手,你好。
      我用的是ST型的强力夹头刀柄,成都的一个厂家产的(具体名称就不说了,万一损了名声可不好),这个刀柄跟ER的比起来就是其卡头是直的,而且显得有点大。这种刀柄拧起来特难,我都不知道它是否把刀具夹紧了。
      切削时,我的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用同样的程序用别的刀柄干过很多个件了,之所以断刀主要是因为刀具被拽出来以后,伸出太长,结果一下子铣到了卡爪,卡爪的侧面铣削深度达35mm,卡爪还那么硬,而此时刀柄留在刀柄里的长度已不足15mm了。
      此外我用的是整体硬质合金刀,直径12mm,长70mm,断了的刀上刀刃基本成了锯齿形(由于铣到了卡爪),尾部在15mm处断裂。
      至于图片,我没有相机,所以没法上传了,不好意思。

网友:
你用的铣刀是硬质合金的吗,螺旋角有的吗,有的话是几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所用的是硬质合金刀具,刀具螺旋角是50度。

网友:
强力铣刀柄都有最少夹持长度要求,你查一下看看是否达到铣刀柄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2010-06-08):
我们公司以前也用强力夹头,不过夹持不好,现在全部改成ER的,个人感觉还是用ER的比较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也用强力夹头,不过夹持不好,现在全部改成ER的,个人感觉还是用ER的比较好
我这里以前是用ER的刀柄夹20mm铣刀切深40mm加工的时候有掉刀现象  后来就改用强力刀柄就没这种现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