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系统可以看到PLC梯形图吗?

楼主(2009-09-02):
单位一台云南的机床出了故障,系统老是无缘无故暂停,是GSD980TD的系统,不知道这个系统可以用什么办法看到PLC的梯形图?

网友(2009-10-05):
看不到PLC的梯形图,应该是外部线路引起的。

网友:
操作说明书上不是有吗。

楼主:
想进行梯形图实时监测.如果和电脑连的话好像要一个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谁弄过.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PLC哦,假设是西门子的,那么你要个带com口的电脑+windowsXP专业版+软件西门子step7并激活+com口西门子通讯适配器约1000美元(或者你用USB适配器,会再贵点儿,那么前面的电脑就不需要com口了),这样你有可能能看到程序。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买来这个机床,头几天能用,后面出故障,但又是偶尔出故障,而不是完全不能用的话,一般就不用看PLC程序了,你倒是可以打开控制箱盖子,看看CPU有无报故障和I/O模块本身有无故障,再看I/O端口的值是否正确,判断是外部条件未满足还是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