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支撑形式---请教

楼主(2009-09-02):
如上图示,这是轴承支撑形式的一种,即两端固定式:其中说每个轴承单向固定,各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
那么我觉得每个轴承是内外圈都受单向固定(比如第二图,左边轴承内圈有轴肩和端盖,外圈也有单向固定;右边轴承内圈有轴肩,外圈有端盖),怎么能说轴承是受到一个方向的轴向力呢?
而第一图,在我的参考教材中,内圈之间还有个隔套,这样右边的轴承,就是内外圈都是双向固定了;这又怎么称为两端固定式,每个支点轴承单向固定?
请版内朋友帮我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
你是在自学吧。
上面两个图,都是每个轴承单向固定,各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

你只看图一边,不要想另一边,那么每一边的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承受另一个方向,轴承就散了。
所以每个轴承单向固定,各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

楼主:
你是在自学吧。
上面两个图,都是每个轴承单向固定,各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

你只看图一边,不要想另一边,那么每一边的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承受另一个方向,轴承就散了。
所以每个轴承单向固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两酒,如第一幅图中,左边的轴承,就是外圈有套圈固定(向左),内圈有轴肩定位啊(向右),怎么是只承受一个方向的上的轴向力呢,
还是说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力,是指两者的合力呢,
这个地方没搞懂,想弥补一下,谢谢解答

网友:
如第一幅图中,左边的轴承,就是外圈有套圈固定(向左),内圈有轴肩定位啊(向右),怎么是只承受一个方向的上的轴向力呢,

外力从轴上过来,那么左边的轴承只能承受向右的力,如果轴上的力向左,左边的轴承就要内外圈分开。
所以左边的轴承只承受一个方向的上的轴向力呢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本来就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力!仔细看看这个轴承的结构,这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