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倍径的应该用枪钻?

楼主(2009-09-02):
假设做铸铁和钢件,多少倍径的应该用枪钻?

或者说什么情况应该选择枪钻? 我看很多硬质合金的和高速钢的钻头都已经做到30倍径长的标准了.

网友:
看你需要的表面粗糙度,加工批量,加工效率,这个是一般钻头没有办法做到的。

楼主(2010-05-13):
看你需要的表面粗糙度,加工批量,加工效率,这个是一般钻头没有办法做到的。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的钻头的效率肯定要比枪钻效率高了

网友(2010-12-03):
楼上的不要乱说,超过200深的孔,钻头加工就不是太理想了,要用到枪钻加工了,欢迎加我QQ31205067

网友B:
直径5毫米,没公差要求,深度190毫米。材质普通45#,有必要用枪钻吗。加工参数该怎么给,需要不停退刀吗

网友:
加工5毫米的孔,用不用枪钻加工,看你的产品批量呀,,还有用枪钻加工效率比较高,加工中不需要退刀

网友C:
请问:做40G的料。6MM孔径。深度76MM。可以用枪钻吗?尺寸精度能达到多少?还有粗糙度,圆度能达到多少左右?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质合金的钻头的效率肯定要比枪钻效率高了

老大, 枪钻属于精加工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B:
直径5毫米,没公差要求,深度190毫米。材质普通45#,有必要用枪钻吗。加工参数该怎么给,需要不停退刀吗

枪钻打孔是不用退刀的一次成功,5mm这孔得看你多少量了量大的话用枪钻划算,量小的话还是用加长钻就行,楼主要是有枪钻设备的话那肯定是拿枪钻干啦,快嘛    有需要枪钻刀具可以找我啊 王187563005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做40G的料。6MM孔径。深度76MM。可以用枪钻吗?尺寸精度能达到多少?还有粗糙度,圆度能达到多少左右 ...

你这个材料的话枪钻一般都能达到1.6~3.2的光洁度的,至于圆度的话要看你买什么枪钻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