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缩径的硬质合金铣刀,这个缩径有什么用途?

楼主(2009-09-02):
请问一下,带缩径的硬质合金铣刀,这个缩径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
是否是锥度铣刀?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加工什么零件的呢?
信息越多也越好分析。

网友:
是否是铣沟槽的?

楼主:
就是一般的侧铣而已,我看刀具样本有这种刀具啊

网友:
避免与工件干涉啊,

网友:
什么叫缩径铣刀?有图吗?

网友:
缩径即指在铣刀加持柄部和铣刀刀刃部分中间的那段材料的直径小于铣刀刀刃的直径,应用于开槽和侧铣加工由需要避开干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