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的计算式

楼主(2009-09-03):
车削加工的计算式
◆切削速度(vc)

※除以1000将mm换算成m
n(min-1):主轴转速
Dm(mm):工件材料直径
π(3.14):圆周率
vc(m/min):切削速度
请选择要计算的项目,在2个空格内输入数字,
按计算按钮。
  n(min-1)

  Dm(mm)
c(m/min)

(例题)
主轴转速700min-1、工件直径Ø50,求此时的切削速度。
(答)
π=3.14、Dm=50、n=700代入公式
vc=(π×Dm×n)÷1000=(3.14×50×700)÷1000
=110(m/min)

切削速度为110m/min

◆进给量(f)
l(mm/min):每分钟切削长度
n(min-1):主轴转速
f(mm/rev):每转进给量
请选择要计算的项目,在2个空格内输入数字,
按计算按钮。
(mm/min)
  n(min-1)
(mm/rev)

(例题)
主轴转速500min-1、每分钟切削长度 120mm/min,求此时的每转进给量。
(答)
n=500、l=120代入公式
f=l÷n=120÷500=0.24(mm/rev)
每转进给量为0.24mm/rev

◆切削时间(Tc)
Tc(min):切削时间
lm(mm):工件长度

l(mm/min):每分钟的切削长度
请输入数值。
 lm(mm)

l(mm/min)

 Tc(min)

(例题)
长度100mm的工件,主轴转速1000min-1、进给量 0.2mm/rev,求此时的切削时间。
(答)
首先根据进给量与主轴转速,求出每分钟切削长度。
l=f×n=0.2×1000=200(mm/min)
将l代入公式

Tc=lm÷l=100÷200=0.5(min)

0.5×60=30秒

◆理论表面粗糙度(h)
h(µm):理论表面粗糙度
f(mm/rev);每转进给量
Re(mm):刀尖圆弧半径
请输入数值。
f(mm/rev)

Re(mm)

 h(µm)
(例题)
刀尖圆弧半径0.8mm、进给量为0.2mm/rev, 求理论表面粗糙度。
(答)
将f=0.2mm/rev、Re=0.8代入公式
h=f2÷(8×Re)×1000=0.22÷(8×0.8)×1000=6.25µm
理论表面粗糙度6μm

网友:
图文并貌,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