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术语中英对照表

楼主(2009-09-03):
UG术语中英对照表

A
2 Curve Fillet
两曲线倒圆角
2-D Distance
平面距离
2D Exchange 二维交换
3-D Distance
空间距离
A Single Symbol 单个符号
Above Plane 在平面上面
Above Text
在文本上面
Absolute coordinate system ( ACS )
绝对坐标系
Accept Result
接受产生的结果
Active view
激活视图
Actual
实际的
Add a components
加一个组件
Add Attribute Search to Filter
给过滤器加属性搜索特性
Add Exclude Filter
加排除过滤器
Add Proximity Filter 加接近的过滤器
Add Tangent Edges 加相切边
Add to Filter 加到过滤器
Add View to Drawing 加视图到图纸
Add View 加视图
Add Zone to Filter 加区域到过滤器
Adding a view
distance
加一个视图的距离
Adding an orthographic view
加一个正投影视图
Adding entries
加记录

Adding members to assembly
加成员到装配体中
Adding poles
加极点
Additional GD&T symbols
增加的形位公差符号
Adjacency Tolerance
邻接公差
Adjacent Edges Deviation 邻接边偏差
Advantages over interpart expressions
超过部件间表达式的优点
After Text
在文本后面
Align
对齐
Align curve
曲线对齐
Align View
对齐视图
Aligning drawing views
视图对齐
Alignment Method
对齐方法
Alignment options
对齐选项
All But Selected
除被选择之外的所有对象
All Components
所有组件
All Objects 所有对象
Allow Duplicate Values
允许相同的值
Allow substitution
允许替换
Along curve
沿曲线
Along direction
沿某一方向
Along driver normals
沿驱动的法向
Along face normals
沿表面的法向
Along fixed vector
沿定固定矢量方向
Along vector
沿矢量方向
Alternate Solution
替换方法
Alternate Thickness
改变的厚度
Alternates
替换
Always Confirm
一直确认
Analysis and Reporting Functions
分析和报告功能
Analysis Data Set Functions
分析数据集功能
Analysis Functions
分析功能
Analysis type
分析类型
Analyze Angle
分析角度
Analyze Distance 分析距离
Analyzing
分析
Anchor and orientation point
锚点和方位点
Anchor point
锚点
Angle
角度
Angle tolerance
角度公差
Angle 角度
Angled extensions
角度延伸
Angular
角度的
Angular dimensions
角度尺寸
Angular Format
角度的格式
Angular law
角度规律
Angular 角度的
Angularity
角状
Animation
动画
Anisotropic material
各向异性材料
Annotation Editor
注释编辑器
Annotation Preferences
注释设置
ANSI Diameter Symbol
ANSI直径符号
ANSI Spherical Diameter Symbol
ANSI球形直径符号
ANSI Standard Section Line Display
ANSI标准截面线显示
Ansys solver
Ansys 求解器
ANT
装配导航工具
Apex string
顶点线
Apparent intersection point
表观交叉点
Appended
附加的
Appended Text
附加的文本
Appended text controls
附加文本控制

Application context
应用上下文
Applications
应用
Applications of WAVE
WAVE的应用
Apply Filter
使用过滤器
Approximate Rho
近似的 Rho 值
Aquamarine
碧绿色
Arc
Arc Center
弧中心
Arc Length
弧长
Arc/Circle
圆弧/圆周
Arc/ellipse center
弧/椭圆的中心
Architectural Feet/Inches
建筑上的英寸/英尺
Arclength
弧长
Area Fill
区域填充
Area law
面积规律
Arow segment
箭头段

Arrow line display
箭头线显示
Arrow Lines
箭头线
Arrow Position
箭头位置
Arrowhead
箭头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spect Ratio
纵横比
Assemblies Clearance 装配间隙
Assembly
装配
Assembly analysis
装配体分析
Assembly Crosshatching 装配剖面线
Assembly Filtering
装配过虑
Assembly Hidden Line Removal
装配隐藏线去除
Assembly Modeling
装配建模
Assembly Navigator
装配导航器
Assembly Navigator Tool
装配导航工具
Assembly part
装配部件
Assembly preferences
装配参数预设置
Assembly views
装配视图
Assembly Zone
装配区域
Associate Note 相关注释
Associated Objects 关联对象
Associative direction
关联方向
Associative offsets
相关偏置
Associative taper plane reference point
相关的拔模面参考点
Associative View Scale
相关视图比例
Associative 关联的
Associativity
相关性
Associativity Manager 关联性管理器
Associativity of utility symbols
实用符号的相关性
At angle to vector
与 矢量方向成角度
Attached Target 附着的目标体
Attachment methods
附着方式
Attribute editor
属性编辑器
Attribute Filter 属性过滤器
Attribute Name
属性名
Attribute Type
属性类型
Attributes
属性
Attributes From All Objects
从所有对象得到的属性
Attributes From One Object
从一个对象的属性
Attributes hierarchy
属性级别
Auto dimension
自动尺寸标注
Auto Ordinate Dimensions
自动坐标尺寸标注
Automatic
自动的
Automatic Placement
自动放置
Automatic Preview
自动预览
Automatic Rectangle 自动生成矩形
Automatic Update
自动更新
Auto-size Cells
自动大小的单元
Auxiliary
辅助的
Auxiliary View
辅助视图
Axis

Axisymmetric analysis
轴对称分析
Axisymmetric loading
轴对称加载

网友(2009-10-21):
居然没人顶,沙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