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和三菱变频器参数如何加密,防止修改?

楼主(2009-09-03):
现流水线上使用丹佛斯和三菱变频器,有时有参数被修改的现象。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能防止参数被修改?(电柜一般不上锁)

楼主:
顶一下  希望有经验的人聊一聊

网友:
变频器有参数写入禁止选择,比如三菱FR-S500参数77为1时为不可写入.不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同,你最好还是看看使用说明.

网友:
我刚开始也碰到过这种事,但后来我将重要的参数记下来.就很少有问题了.

楼主:
再仔细查一查说明书  看看是否有收获

网友:
锁参数还不如把面板卸了。

楼主:
面板卸了维修不方便。锁参数的原因:操作、维修等人员都会调整,防止调乱了。

网友:
那你再仔细看看说明书,一般都有密码功能。至少我用过的N种都有密码功能。1 G: Z# u$ d2 j/ ~0 ~
不过,遇到超级破环王,直接给你恢复出厂值(这是厂家的保密操作,一般人不知道),设密码也没用。就像XP设密码,可以用光盘启动后清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