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游隙与预紧---请教

楼主(2009-09-03):
机械设计,滚动轴承这一部分,有个概念比较模糊:就是轴承的游隙调整与轴承的预紧是同一个过程吗,还是不同的过程呢,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游隙调整:是说轴承在装配时轴承之间间隙的调整,我们用平行度来表示。
轴承的预紧:是指装配的时候在没有负载下给轴承的力,可以通过弹簧或是背对背安装轴承实现!

网友:
不同概念 支持楼上

网友:
就是一个过程:通过调整轴承的游隙,达到希望的预紧状态。预紧也不一定是负游隙拉,也可以是正游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