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损坏原因

楼主(2009-09-03):
如图所示,调心球轴承内部保持架损坏,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
轴承装配不好,质量太差。。。使用寿命过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用过两个月

网友:
看是否买到劣质轴承或是假冒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国产的,好几台机器就一台出了问题,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
请楼主把具体工况介绍一下,以便于故障判断!

网友:
基本是安装不规范,安装不到位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安装不到位主要是指哪一方面呀?

网友:
可能你买了比较差得轴承,买HRB 或LYC得

网友:
如果换了轴承还是坏,查查装轴承的轴和轴承座的精度及行位公差吧。

网友:
基本上同意是安装问题造成的,可以考虑检查一下轴承内外圈的同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款机器好几年了,最近才出现这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负载过大引起的,安装不规范也坏不到这个地步呀!

网友:
楼主的轴承保持架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啊?黑乎乎看不出来。。。

这个轴承有没有做密封?现在是没有密封圈的。

这样,其内部损坏的风险就大了。建议做密封再用。

能说一下工况的话更好分析,否则不敢妄下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机器出厂也至少两百台了。以前用的是台湾购买的轴承,现在是直接在这边买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金属的,这种1305的轴承好象没有密封圈

网友:
基本没有台湾原产的轴承,大都是转口的。
按楼主断续的说法来看,应该是轴承的质量问题,估计是保持器厚度或者强度有点问题。
还有看起来轴承润滑不足,从图片看没有润滑脂。
楼主下次最好发帖时一次性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顺便问一个问题,装配轴承时是不是需要上润滑脂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顺便问一个问题,装配轴承时是不是需要上润滑脂呀
引用 网友E:

如果轴承内有润滑脂,就不需要加。
如果没有,肯定要加的,没有润滑脂,轴承会很快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如果你真的没加润滑脂,,,那就...

网友:
看看断裂部位钢球情况,同时讲一下工况

网友(2009-10-25):
轴承质量有问题啊

SKF的轴承比较牛啊

--------------------------------------------------------------------------------------------------
签名档:
SKF轴承中国有限公司SKF轴承中国总代理SKF中国办事处SKF轴承SKFFAG轴承F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