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淬火处理,内孔会变大吗?

楼主(2009-09-03):
我公司有一零件内孔直径230mm需要淬火处理,材料是20#。请问淬火前留多少余量好呢?

淬火前后尺寸会差多少呢?

网友:
这可能和你的壁厚有关系,一般不会变大或变小,但孔的圆度会变大,和热处理装蓝方式也有关系,建议最好和热处理厂商讨论一下,
另外,热处理后还需要精加工吗,车还是磨??

网友:
低碳钢也能直接淬火的吗?

楼主:
这可能和你的壁厚有关系,一般不会变大或变小,但孔的圆度会变大,和热处理装蓝方式也有关系,建议最好和热处理厂商讨论一下,
另外,热处理后还需要精加工吗,车还是磨??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这个内孔有公差要求。

淬火处理以后,车应该是很难车动吧。 只能是去磨了。

如果社友有好的方法能车。也可以。

楼主:
低碳钢也能直接淬火的吗?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参与,

我们的材料要去做渗碳处理以后,才做淬火处理。

楼主:
淬火处壁厚45mm。

网友:
真空淬火吧,可以保证在2丝以内

网友:
如果高频淬火的话,变形很小,大概0.05mm。中频或是火焰淬火大一些有0.2左右,内孔流量单边0.5-0.8可以。淬火后用CBN刀具精车内孔没问题的。

网友:
既然有热处理,一般不会是最终工序,留余量上考虑就行。
表面碳化后热处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内应力引起的问题,如果壁厚不够,慎重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淬火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
具体我也没见过,在能够热处理的工厂应该都有高频设备,好像是通过高频设备将工件快速加热到临界温度,在水冷或盐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渗碳淬火!

网友:
一般都是缩小

网友:
淬火后由于组织转变,材料体积会发生相应变化,根据淬火及回火后要求的组织的特点,体积可能涨大或缩小,具体要看你淬火到什么要求了,内孔一般缩小的多

”有谁能告诉我,淬火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
这可是个专门的学科,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学明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机械师888。

我没有亲眼见过淬火过程。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把工件加热,然后扔到液体中,快速冷却.如果液体是水,你就会听到"吱'一声,并冒出蒸汽

网友:
我发现论坛里有个《热处理扫盲本》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基本的知识,可以了解一下热处理初步知识,要想具体应用还远远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下载了。学习中。

楼主:
这个淬火处理过程,怎么去控制呢?

淬火是外协加工的。

网友:
余量肯定要留多点,本人遇到一个情况:产品热处理回来,孔与孔500MM长的位置竟移了1~2个毫米,变形很夸,不过这也跟热处理厂家的技术有关,所以热处理之前要跟厂家咨询下。

网友(2009-11-23):
零件最好进行调质处理后消除应力基本可以没有变形

网友:
这种热处理变形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渗碳淬火热处理?
渗碳后半精车 --- 淬火--工序嘛?

网友:
小的多,大的少。

网友:
20钢不是一种适宜用热处理来强化的钢种。楼主是否另选。

网友:
我们铸铁加工,整体淬火内孔扩大,内孔高频淬火时会缩小

网友:
你这个淬火还不像其他那样,因为是20钢(低碳钢)所以首先需要增加表面的碳含量,即通过渗碳淬火来得到

网友:
我估计你那个也是缩小的多数

网友:
估计你那个也是缩小的多数

网友:
淬火后一般是不能用车削加工的,要用磨削。

网友:
与工件壁厚和长度有关。

网友:
渗碳淬火后可以车削加工的。陶瓷涂层刀片一个刃也就10圆不到

网友:
一般留0.2就可以,你的壁厚45,不会怎么变形,除非是DF2的料,一般要用磨哦,用CNC加工,本钱高,刀容易坏,一把钨钢刀也要好几百吧,

网友:
如果高频淬火的话,变形很小,大概0.05mM

网友:
内孔一般缩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