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轴承

楼主(2009-09-03):
轴向小轴承,直径12x6mm的那种
采用国外样本上动载荷是1800N,但买的是国产货,品牌也不一样。

昨天坏了一个,今天又坏了一个。

就是钢珠全从保持架小孔中滑落出来了,保持架成了一边的轨道,保持架是槽形的,中间有许多小孔是用来装钢珠的。

到底是没上润滑油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路过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后出现问题的呀

楼主:
用了几十分钟吧。
寿命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的轴向力最大也不过800N左右

网友:
是不是安装有问题啊!没见过这么短命的。

网友:
是71901 这个轴承吧,你是用什么配对方式?

如果是单个,是否只是承受单轴向力?

网友:
12x6mm的球轴承,“径”向动载负最多830N。
你的“轴”向载负就有800N,哪有不坏的道理。
除非特殊设计制造的轴承,才会达到你的要求。
不应该说“该死的轴承”,应该说“这个该死的设计人员”,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计失误或者不当使用,哪有不坏的呢!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候负载不同心,造成径向负载太大造成的?
按说轴向就800N,不至于说几十分钟就坏的道理啊。。。

楼主:
我用的EZO F6-12M   Ca=1819N,Coa=1588N  Max speed   脂润滑14000r/min 油润滑20000 r/min
采用的是非不锈钢,前面说错了,我问了,确实是进口的EZO,实际使用转速1250r/min

楼主:
12x6mm的球轴承,“径”向动载负最多830N。
你的“轴”向载负就有800N,哪有不坏的道理。
除非特殊设计制造的轴承,才会达到你的要求。
不应该说“该死的轴承”,应该说“这个该死的设计人员”,呵呵!
引用 网友B:

老大,是我设计的呀

目前怀疑结构上可能有问题,当在某种特殊工况下使用时,可能会出现短暂的0.4mm轴向游隙,但到底是不是那个原因,还在试验中。

网友:
EZO是日本品牌,生产微小型轴承。

上面你提到你是用于轴向负载,手头没有EZO的资料,所以不了解这是什么轴承。但还是认为找一下设计或者装配方面的原因。

期待你进一步说明轴承类型,装配方式,安装方法等情况

网友:
推力球轴承,内径10mmx外径24mm的Ca=1000N,Coa=1400N。
你的轴承比这个还小,哪有这么高的载负能力。

楼主:
EZO是日本品牌,生产微小型轴承。

上面你提到你是用于轴向负载,手头没有EZO的资料,所以不了解这是什么轴承。但还是认为找一下设计或者装配方面的原因。

期待你进一步说明轴承类型,装配方式,安装方法等情况
引用 网友C:

前面已经说了轴承类型,我手上也有资料,参数肯定没问题。

下面是安装图,正常情况下芯子一直顶紧推力轴承,但可能出现非正常情况,芯子没顶起轴承,而球轴承因装配问题,使推力轴承可能出现最大0.4mm的轴向间隙,足够保持架与钢珠偏离正常轨道,并且当时没润滑,从面出现钢珠与保持架挤压损坏。

只是这种非正常工况出现情况极少。

以前也多次使用过推力轴承,但这次使用的轴承太小,没注意到轴向间隙如此之小,更重要的出现了非 正常工况。

网友:
0.4mm轴向游隙,就有冲击负荷,肯定会怀的,你放心好了,呵呵~~

楼主:
0.4mm轴向游隙,就有冲击负荷,肯定会怀的,你放心好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倒没什么冲击,估计还是偏离了轨道

网友:
没有0.4mm的轴向间隙,钢球应该在两条直线(径向和轴向直线)上做圆周运动,同时公转。
有了间隙,钢球做的就是椭圆运动以及轴向的摆动,就是你说的偏离了轨道。摆动会引起钢球
和轴承滚道撞击,就是我说的冲击,冲击引起钢球失圆和滚道磕碰伤,从而引起轴承失效。
还有,你的轴承不可能达到你所说的负荷,不过我看另一套深沟球轴承倒是起到了承担轴向负荷使命。
你的图纸只有一部分,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情况允许,还是前后装两套角接触轴承为宜。

楼主:
没有0.4mm的轴向间隙,钢球应该在两条直线(径向和轴向直线)上做圆周运动,同时公转。
有了间隙,钢球做的就是椭圆运动以及轴向的摆动,就是你说的偏离了轨道。摆动会引起钢球
和轴承滚道撞击,就是我说的冲击,冲 ...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目前正在调试中,基本没问题了。

那么小的角接触轴承好象还没见到,并且角接触轴承相对来说,承受轴向力太有限了

网友:
EZO F6-12M   Cr=1819N,Cor=1588N ?太强悍了。不可能的。是不是他们的手册在忽悠你?

网友:
国产的额定动负荷应该问题不大,我想目前的具体工况可能出了问题,比如说异常的轴向力和窜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