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这种羽毛是怎么设置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03):
SW里这种羽毛是怎么设置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数据轻量化方式,打开装配体后,零件的一部分信息进入内存,提高软件运行速度

楼主:
怎么设置啊。

网友:
在打开对话框中有轻化的选项

网友:
在装配图中用右健选零件在下拉菜单对话栏的轻化,在多零件装配时用轻化最合算

网友:
打开的时候,下面有个选项
你试试
这个会减少零件中的特征
提高大型装配体的效率

网友(2009-11-20):
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2010-11-17):
学到一招····收藏······················

网友(2010-12-17):
也可以在装配体里右键点击设计树    也会有轻化的,这里可以个别的进行设置

网友:
这是在大型的装配文件时经常会用到的。羽毛有“轻”的含义。轻量化后,打开速度快多了,但是无法进行一些操作。可以设置不要轻量化。

网友:
同样我也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如图示方法,即可完成设置。

网友:
这个在转配体中应该就有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轻化重要,主要是通过减少内存,加快软件运行速度

网友(2022-07-18):
学到一招,感谢!

网友:
没用  轻化还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