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地上打个2米深Φ20大的洞呢?

楼主(2009-09-03):
用来机器独立接地线用的,混泥土不是太厚,可以用地锤打掉,但下面好象有较多的杂石头,那该怎么办呢?铁棒打不下去呀!

网友:
建议你挖个大坑,然后放接地,最后再埋上

网友:
找个民工,20元以内

楼主:
找个民工,20元以内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呀,我们这里应该不够。

网友:
用气压锤,很好用的。

网友:
别用铁棒了,改用角钢,100宽的就行,2根一米的,一根一端削尖,砸下后,焊上第二根,再砸。别找墙角砸地线,那儿基础太好

网友:
请个老鼠。。。或者找个盗墓的借一把洛阳铲

网友:
我见过的是挖个大点孔在填上

网友:
隐约记得原来公司机房的接地,是挖一个很深大坑,底面铺一些叫做电解质的粉末,插入铜棒,然后填埋起来,这个应该是标准接地吧

网友:
见过考古的没  人家能打几十米呢  呵呵  就那个杆  还能续接  挺不错的  人力非机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十块太少了,怎么也要半天工时呀!

网友:
铲子,锤子!!!

网友:
挖坑很简单,主要是要测量下土壤的电阻值是多少,不能大于4欧姆的,如果土壤土质不好,电阻值太大的话,那保护接地的作用就消失了,需要在做接地线的1米范围内添加化学物质以改善土壤的导电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粉煤灰做降阻剂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粉煤灰做降阻剂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高招儿

网友:
降电阻的物质材料有多种的,主要得看现场的土壤更偏向于酸缄那种的,PH值是多少才能决定使用那种降电阻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