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版本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03):
我电脑里用的2004版的,然后去外面打印,在被打印地方的2008版打开以后,回来用自己电脑的2004打开,特别的特别的慢,还有出错,比如移动,输入文字都不行了; f/ N) e9 ^# \, E
请问各位高手,还有解决办法?我不想重装系统。也杀毒了,没什么毒。

网友:
那就保存为PDF格式试试,照理说04版的DWG,不论被谁打开过,速度都应该不变的,说没中毒,有点怀疑

网友:
有点莫名其妙,估计系统中毒的可能性很大.只是打印又不会修改.对文件格式没有影响.建议在安全模式下查杀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