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前端加工及热处理工艺,热应力开裂---请教

楼主(2009-09-03):
我公司供用户的42CrMo材质,用户工艺:下料段→模段→热处理(860淬火,600回火)→机加工→磁粉探伤不合,表现为台阶面上径向裂纹,裂纹深度正好到下一台阶外径。各台阶表面硬度54HRC。

请教:是否是热应力开裂?

网友:
好像是回火温度不够高,硬度54hrc太高了,难道你是用陶瓷刀干的机加工。热处理序应该是调质吧,硬度应在HB250-300

网友:
曲轴42CRMO我们的加工工艺是锻造,正火,荒车后2级探伤(超声波探伤)粗车,留单边5MM余量,热处理(要求井式炉,电炉3段电热偶控制)(热处理前热处理厂商会再次探伤验证,有任何不妥会与我们沟通,做的话出问题责任在材料厂)调质到HRC34+—2,回来后修中心孔半精车留单边1mm余量,再修精研中心孔,然后精车到尺寸,然后整支做表面硬氮化,深度0.5mm,回来后做研中心孔,做精密抛光。结束。我们曲轴基本是单拐,长度4-5米,外径800-1000mm,偏心处在300-400. 基本是以上工艺。你们应该在热处理前就做探伤,这样大家没话说,现在查出来热处理厂肯定说是材料问题,材料厂肯定说热处理有问题。你们自己吃进吧!

网友:
这种材料没做过。。。我们经常做Gr12mov的,,偶尔也会开裂,基本上都是材料问题。。

网友:
听LZ介绍,很像是淬火裂纹。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淬火冷却介质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教,原因我已经找到,是中频淬火+低温回火后,磨削过程形成的磨削开列。不过我昨晚又仔细检验了一下式样,发现不仅台阶面有裂纹,在轴的表面有沿着圆周出现的细小裂纹,不知道又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裂纹照片,图中黑色线条。如果是发纹,应该是纵向的,这怎么会是横向??

网友:
上面一张图并不典型,仅从这张照片还得不出结论。
深色的痕迹,是否有材料缺陷?浅灰色的表面上倒有点像有磨削裂纹的样子,但既然已磨削过,表面不应当是这种表面氧化的样子而就是是磨削加工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