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风扇绝缘包裹线破损,触及破损处,是否会触电?

楼主(2009-09-03):
公司里的三相电风扇如果绝缘包裹线破损,而人又触及到破损线处,那人是否会触电?(公司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五线制的,配电箱都经过接零与接地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只要有带电体露出,人肯定有触电的可能.因带电体露出并不一定接地(搭铁).保护设施就不会动作

楼主: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只要有带电体露出,人肯定有触电的可能.因带电体露出并不一定接地(搭铁).保护设施就不会动作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漏电保护器不会动作呀?那漏电保护器在什么情况下才动作的呢?

网友:
出现裸露的电线一定要包裹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这方面要多看看书,特别是电工安全规程,电工技术第二,安全第一.为己为人.切记切记.
漏电保护器俗称漏电开关,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路时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电器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0-01-18):
是呀,要包好的,有人触电就不好了

网友:
呵呵,怎么说呢,人不一定触电的,但是是非常不安全的,漏电保护在人触电时也不一定动作得,并且即便动作有可能是人已经被击倒后了,这个情况要解释起来是非常麻烦的,举个例子吧,220V的电灯点燃时,人手触及相线是不一定触电的,即便人手是潮湿的,并且站在大地上。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