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外壳带电怎么避免触电?

楼主(2009-09-03):
如果一金属外壳带电,但它与地面(大地)是直接接触的,那人触碰带电金属外壳会不会触电呢?

网友:
有可能
随然直接接触地面,但接地电阻可能不达标,仍有安全问题

楼主:
有可能
随然直接接触地面,但接地电阻可能不达标,仍有安全问题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很重要吗?带电金属壳比人的电阻总小多了吧,那相同的大地人为什么还有可能触电呢?麻烦再帮我解释的深入点好吗?

网友:
主要在于是否存在电位差,离接地点越近电位高,人接触带电体时,腿部距接地点有距离.形成电位差.特别是右手到左腿的电流方向是很危险的,安全电压较低.另外如发生接地故障而保护装置没动作说明此时带电体对地有高电压.

网友(2010-01-18):
直接接个地线与外壳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接地电阻当然重要了,也要看金属外壳带多高的电压呢,如果电压超过安全电压,又有足够的电流,当金属外壳接地超过4欧姆时,假如人手是潮湿的,就有可能触电的。

网友:
首先判断不是电源线联通了外壳,而是感应电,就可以连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