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铸件表面喷砂后尺寸会大? 真是这样吗?

楼主(2009-09-04):
喷砂,主要目的是去除表面不良而获得一定的表面外观。 铝合金铸件,具体材料我说不上,我们从总的方面来讨论吧。
              我个人认为:喷砂后,不管是铝合金,碳钢/不锈钢,表面的尺寸都会略微变小,因为表面的一些不良被去除了。比如一个立方体,正反两面都喷砂,那么这两个面的距离尺寸,会稍稍比未喷砂小(或许根本不变)。
              我所有的同事都认为喷砂后尺寸会变大?

              真是这样吗?   有什么资料可以论证谁对谁错呢? 谢谢了。

网友:
这由喷砂的材料,大小,时间决定的,所谓尺寸大是因为粗糙度的影响,实际上是去处材料的.

网友:
同意2楼的回答

网友:
我个人也认为尺寸有可能减小,主要是因为喷砂打掉了原来的锈层

网友:
同意2楼的回答,测量起来可能“大”

网友:
喷砂给的表面是压应力,去除表面的氧化层,尺寸略偏小

网友:
与喷砂的工艺有关,看特定条件。

网友(2010-04-10):
喷砂最主要功能是除锈的,我觉得应该是变小吧,又不像喷塑、喷锌或者喷铝的锌、铝会吸附在工件的表面

网友:
尺寸为什么会变大呢?喷砂又不是喷油漆。
你有没有看个沙漠被风沙侵食树根。

网友:
喷砂最主要功能是除锈的   还有工艺

网友:
对于孔来说,越喷越大喽

网友(2010-11-13):
1、喷的时间较短就会大,因为表面都被打毛啦成了粗糙的表面了,就像被磕上了很多疤痕当然大啦;
2、要是长时间的喷呢,当然就越喷越小了。否则的话咱们地球人就不用矿石提炼铝了,就都用喷砂法生产铝锭得了;
3、楼上的上校说得也对: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啊!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