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草图中如何利用已画实体的轮廓线或投影?

楼主(2009-09-04):
如题,新手呀,多谢了

网友:
有曲线了在UG草图中就有线啦
还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用抽取命令
线和面都可以。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大侠。

请问我把草图画完了,拉伸时老把其它一些散线选起,拉成了面,其实我只要草图中拉成实体的部分。
怎么办?

网友:
在草图中把那些线删除啊

网友:
4#
可以把散线隐藏再拉伸,这快捷键我不记得了,你查找下。
另外,你可以把复选框里的“所有”改成“单段线”,然后挨个选择所需要拉伸的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