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轴的直径D,如何选用轴承?如何确定轴及外壳的加工公差?

楼主(2009-09-04):
已知轴的直径D,如何选用轴承?如何确定轴及外壳的加工公差?

设计需要用到轴承,对轴承一窍不通,感觉无从下手。
哪位高手给指点指点,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
不经力学分析,轴的直径如何已知的,不经计算,又如何选轴承,难道大学都没讲过吗

网友:
1.根据轴承的受力情况,受多大力,来选择什么类型的轴承。(比如角接触,圆柱滚子。。。)
2.根据转数选具体的型号。
3.根据轴承内外圈公差确定轴与座的配合尺寸!

楼主:
多谢指点迷津,受益匪浅。

楼主:
请问2楼   难道大学 都   讲过吗??????

网友:
社区有很多这方面书籍,就是如何选择也有不少篇幅的介绍,要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来选型的,选得不对,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

网友:
请问2楼   难道大学 都   讲过吗??????
引用 网友A:

起码我现在手上的机械设计基础上关于轴承的选用还是讲的比较细的。。是大三的课程。。就是例子太少,NND,恨啊

网友:
手册一翻,就知道如何选用了
既然已经有轴的直径D了,根据使用场合选轴承类型,然后根据使用要求选择型号。。。手册会有的,翻一翻就明白了

好像与大学无关。。。
没进大学门就都不会选了。。。
问个问题还要被说,胆小的谁敢问了。。。

网友:
就事说事而已……呵呵,其实课本也还不错的。全是摘抄自手册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这本教材,直接面向设计,里面介绍得比较详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看来马虎不得,还是从基础开始学习吧!

网友:
没进大学门就都不会选了。。。
问个问题还要被说,胆小的谁敢问了。。。

恩,支持和鼓励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