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断裂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4):
铰制孔用螺栓,连接两法兰,受剪切力!
如果螺母未拧紧或松动,是否会引起螺栓断裂!
强度已校核过,没问题!

楼主:
另外,M10和M12的标准铰制孔用螺栓,8.8级,拧紧力矩应该是多少?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09-12-18):
另外,M10和M12的标准铰制孔用螺栓,8.8级,拧紧力矩应该是多少?
请高手指点,谢谢!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