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CNC铣削加工,不做任何处理的话,怎样才没有刀纹?

楼主(2009-09-04):
45#CNC铣削加工,不做任何处理的话,怎样才没有刀纹?

请教,谢谢!

网友:
你指的没有是什么意思?要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你的关心,若刀纹能用油石去掉的话还可以接受,若去不掉是改程序还是用专用刀具?

网友:
?????????
用油石去掉可以接受???不明白。。。那还不去油的挂掉啊
楼主的机床好嘛???如果机床不好,刀具在好也是枉然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设备,要去掉平面上的铣刀走刀痕迹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我的问题是:CNC加工45#时有刀纹,有没有可能通过改程序或刀具,从而达到没有刀纹的情况,或者产生的刀纹很少,能用油石、砂纸抛光掉也可以接受。

网友:
你是铣面还是轮廓?

网友:
楼主怎么不来补充问题了啊?

网友:
要表面加工的粗糙度好,那要用带修光刃的铣刀片,还有种镜面加工的刀片,但要看你加工面的大小,如果面铣刀直径小于加工面一定会产生接刀纹,纹路的大小要看机床的精度,如果面铣刀大于面一刀铣下来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我的45#是要铣槽面,刀的直径小于加工面(所以9楼的方法用不了),板的厚度足够,机床没问题,现在的方法是用球刀做的,效率不高,想把材质改用CR12又不合算,还恳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
铣槽面?能说具体些吗?或贴个图,我们有镜面加工的铣刀,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用起来,有平刀和球刀

网友:
铣削完全没有刀纹肯定做不到,除非你用磨的,可以在铣床上加一个砂轮磨,余量要小,1-2丝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要看零件粗糙度要求多少?
只要满足粗糙度要求即可,为什么一定要没有刀痕?
除非粗糙度要求非常高,那就要看你的CNC设备进度了,否则只有磨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