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振刀---请教

楼主(2009-09-04):
设备: 50数控带变速箱
工艺:一顶一夹加工到280
问题:螺纹加工振刀
加工参数:外圆S800F0.15  螺纹S500F3.63
毛坯:35圆已经调质
螺纹手磨刀YW2

楼主:
一直不知道怎么直接切图,谁能告诉我

网友:
楼主你这个螺纹有同轴度要求不???
如果没有要求的话,你可以先车280这一段,然后重新装夹,夹个100长就行了,顶尖顶住,试试看。。。

还有就是你使用的刀片有没有问题???转速高了不行的话,就用转速低点试试看。。。你分了几刀吃呢,一般至少吃个10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算没同心度要求也不能太离谱啊,再怎么搞也得整到0.2以内吧,这么长装夹的时候会坠下去的。
刀子是手磨刀YW2的。
车了差不多有20刀,车到29.2之后就开始振刀了,G92车的。
用G76车出来的螺纹不光,电镀了之后很明显

网友:
用G76会发振嘛???

楼主:
5# sxc6138 不会,它是单边进刀的

网友:
有可能是 机床刀塔强度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工件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