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文字大小如何修改?

楼主(2009-09-04):
我用的是2008版的,每次加文字是,默认大小都是0.12, 而我一般都用2.5或5的,哪位知道在哪可以修改?多谢了!

网友:
文字样式里面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打开CAD按D键进入标准样式管理器--点修改--文字--选择你常用的大小,关闭管理器,保存文件并覆盖原来的Drawing1.dwg文件,以后每次用都是你所改的文字大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方法!

网友(2018-05-24):
引用 网友A:
打开CAD按D键进入标准样式管理器--点修改--文字--选择你常用的大小,关闭管理器,保存文件并覆盖原来的Drawin ...

你这个方法只能修改标注里面文字的大小,而不能修改插入的文本的字体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