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调头装夹很容易夹花表面---请教

楼主(2009-09-04):
在加工铝合金的时候,需要调头加工,  调头装夹实在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问题!

虽然垫上铜片或者纸皮,  但还是把已加工表面夹花。

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 我加工的工件长度约50毫米,外径60-100毫米,调头装夹三毫米。

网友:
用哈弗或弹簧夹头

网友:
三毫米的铝件能夹住就不错了。

网友:
304的材料很不好用,夹了就有印痕,我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掉头时用铜箔了还是有,还好有螺纹,做了一个螺纹套,反向装夹的时候夹套子就好多了,但是效率真不咋地。

楼主:
夹太大力又夹花工件,夹小力工件又会飞出来,实在头痛

网友:
304的材料很不好用,夹了就有印痕,我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掉头时用铜箔了还是有,还好有螺纹,做了一个螺纹套,反向装夹的时候夹套子就好多了,但是效率真不咋地。
引用 网友A:

304比铝合金硬了N倍了

网友:
卡爪上镶块工程塑料。。。

楼主:
塑料碰到冷却液会打滑吗

网友:
和铜爪一样的,镶上去,镗一下,不会打滑的,但是你要用工程塑料,软的不行,定心不准。。不过按你的描述来说,用铜爪就行了吧?镗完之后把批峰倒圆应该就可以了,不用搞塑料的这么麻烦

网友:
市场上面有种软爪,不过见到的都是液压卡盘上面配的,不知手动卡盘有没有软爪单卖呢?

网友:
改工艺,夹持3mm也太短了些

网友:
我们是专门做铝合金的啊!!!
在卡抓上镶嵌 优力胶 就可以了!!!
反正要镶嵌软材!!

楼主:
优力胶在什么地方有得买啊?

网友:
用卡爪很难卡住的,车一个圆碟,留有相应的几档间隔,圆档留些锥度,然后使用胶把工件粘嵌合上去,拿下来想想方向用个螺丝顶出来好了

网友:
304比铝合金硬么?怎么感觉是铝合金硬额
 6# 哈雷

网友:
铝合金强度和硬度应该还可以,不能说太软,其实卡紧力的大小很关键。垫上铜皮加工,卡紧力适当完全可以,我们加工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3mm的夹持量真有些少,工艺性不太好!

网友:
顶车行不行?

楼主:
不能顶车啊

楼主:
14楼的方法不太全面吧,我们做的是散件,每一件外圆尺寸都不同的,不可能做每一件工件都做一个圆碟啊

网友:
如果3MM能夹住的话,在夹瓜内衬一个轴向开缝的圆套试一下,最好是弹簧钢的加工好淬一下,不然夹几下易变形。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

楼主:
这个方法应该不错,决定一试.

楼主:
[b用铜片效果不好啊] 8# 梦寐以求

网友:
做个夹具,用铝或塑料的,但要注意安全,因为三毫米夹位有点危险,工件容易打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