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与工业电系统有那些不同?

楼主(2009-09-04):
如题,布线上有什么不同,接数控设备配电箱需要那些仪器才能确保安全?

网友:
农业电与工业电从供电方式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国家收费政策不一样的.接数控设备配电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仪器的,和电源取自工业电源的配电箱安装方式一样,根据所使用设备的要求,采用合适的保护器件和设置过流,过电压保护系数就可以.独立的保护接地线是一定要接好的哦.

楼主:
农业电与工业电从供电方式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国家收费政策不一样的.接数控设备配电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仪器的,和电源取自工业电源的配电箱安装方式一样,根据所使用设备的要求,采用合适的保护器件和设置过流,过电压保 ...
引用 网友A:

听说农业电只能用于三相设备,如果配电箱里接家用电器,会引起供电系统跳闸,好郁闷我还没理解透,请问有没有这种事情呀?

网友:
呵呵,这是听谁说的啊,根本是无稽之谈的,要知道工业电主要面向的是城市,而农业电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也是要点灯的哦,民用灯不可能是三相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