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打印怎么出来直径符号?

楼主(2009-09-04):
公司的图纸打印出来直径符号只是一个方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其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字体的问题了!

网友:
是字体的问体,本人闲换字体麻烦,多数是用圆加斜线代替的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用%%C就可以出来呀,如果出现方框可能是字体问题,修改一下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打印出来是方框,那应该在CAD上显示也是方框啊?

网友:
是不是字太小了?

网友(2009-10-04):
字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