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光滑塞规的通端和止端公差如何确定?

楼主(2009-09-04):
非标光滑塞规的通端和止端公差如何确定?比如:¢11±0.1怎么留磨损余量?

请教,谢谢!

网友:
0.005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设计是有规范的,我不具体讲了,送您一个表格,里面有公式和范例,供您参考

楼主:
rwq1963 大哥,根据你的表格,我根据公差值大小选择接近的那个等级吗?那我的¢11±0.1的孔塞规设计按照IT12取值吗

网友:
都忘记了,好像是哪本书上有专门讲通止规的。

楼主:
我就是没找到有,对于有等级的倒有计算方法

网友:
别去查了,就听老师傅的吧,公差放大0.005做止通规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呀!找了好久也没发现那本书上讲了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11±0.1  一般是先找与其接近的等级,  然后按照此等级制作通止规.比如此孔接近的是JS12,所以塞规也按照12级的加工
但是楼上按照0.005留余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表格很有用

网友(2010-08-03):
下来看一下,阿斯达舒

网友:
表格不错,很有参考价值。多谢了!

网友:
谢了!,我原有这DWG格式的电子档,每次需要查,不方便

网友:
在大批量生产时,为了保证检验的快速和准确性,对多孔,尤其是较小的深孔,都是使用光滑通止规测量。
    止规的尺寸设计为公称尺寸+上偏差,制造公差正负0.005。
    通规的尺寸设计为公称尺寸+下偏差,制造公差正负0.005。
    因为通止规量具的检验,多是用千分尺,千分尺的自身精度误差为0.01,。在设计类似的量具时,都要给出量具的使用磨损限度,到限度量具就报废了。磨损限度的大小,根据具体的零件要求来确定。

网友:
制造公差一般是按照国标;有特殊要求的例外。比如用户指定

网友(2011-09-23):
我也找不到资料啊,谁帮帮忙

网友(2013-04-09):
好像要这个标准好像没权限下载,可惜了。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是有规范的,我不具体讲了,送您一个表格,里面有公式和范例,供您参考

刚注册  无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