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刀车四方、六角

楼主(2009-09-04):
请教大侠飞刀车四方、六角的技术与原理。
(工件旋转)

网友:
这也能搞??????????????

网友:
电机带动第一主轴主轴上有刀盘(刀盘最好为12口平分)刀盘后问为小齿轮,小齿轮带动介轮,介轮带动大齿轮(小齿轮与大齿轮齿数比为1比2),大齿轮上有第2主轴,主轴上有卡盘上工件。车四方用两把刀,六方用三把刀依次类推

楼主:
非常感谢!再请教刀盘的直径大小跟车出来的面是否直线有关系吗?

网友:
没关系,和转速比有关。

网友:
和直径转速都没关系,我是用16车床改的床子,刀盘用的是直径200的。你是哪儿的? 4# 唐坊五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我是浙江海盐的。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