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得到图上的各尺寸?

楼主(2009-09-05):
因本地没有测绘仪器,外发没有时间,没有图纸只有实样,和简单的测量工具,现在要求三维建模.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
这是一款排风几的外壳,壁厚1.5

网友:
看上去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可:
1、直接测量;
2、硬纸板放样;
3、二者结合测量绘制。

楼主:
谢谢!大的圆外壳不是整圆,有点象螺旋渐开线,很难确定R的大小,起点和端点.其它的没有问题.

网友:
螺旋线有啥不能测量的,描点法呗
最好的办法就是计算,找相关书籍,自己计算那段螺旋线,咱是设计不是照抄

楼主:
呵呵,终于搞定了.

网友(2009-10-22):
利害
测绘有时候比较难

网友:
一把高度尺就够了,测量点,构成曲线

网友:
说的总比做的要简单,有时不必为语言负责!高度尺可以精确测量R角吗?为了更精确,测量了三遍!测量时间花了6个小时。绘制用了5个多小时!

网友:
呵呵,高度尺可以的,其实R角也是点组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