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内孔是粗糙度达不到要求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5):
磨内孔是表面有颤纹怎么解决?急急急!

楼主:
补充一下,材料是T10。是15°锥孔,需要加工深度20。磨杆长120,直径12。

网友:
缩短磨杆长度,增加磨杆直径,或者用合金磨杆。总之,提高磨杆的刚性。
适当加大吃刀量,减小光磨时间,以“压”住磨杆,减小颤动。
把砂轮修得锋利些,建议别用金刚笔修整,而是用CBN凃层刀片,那种小小的三角形的刀片,做个安装刀杆。这东西比金刚笔好用。俺也是在别家单位看见他们用过,是瑞士的机床,工件是相当变态的(超难加工材料,超薄壁)。
适当调整砂轮转速和工件转速。

网友:
估计砂轮没有平衡好,再平衡下吧。

网友:
补充一点,看看磨头的出轴精度怎么样!

网友:
老大,你的磨杆好苗条啊!用不着到120长吧?要的话最好也是做成锥的,增强刚性,还有你的孔多大呢?

网友:
增加磨杆刚度,砂轮尽量修得锋利,稍微加大些背吃刀量试试怎样!

网友:
缩短磨杆长度,增加磨杆直径,或者用合金磨杆。总之,提高磨杆的刚性

楼主(2009-10-20):
谢谢各位的指教,但是我都试了,还是达不到要求。能不能是机床轴承有问题呀?

网友:
机床轴承有问题
我做过这个

网友:
内圆磨头一般转速比较高,都在1万转左右。据你说的情况我估计你是在万能外圆磨上加工。应该在磨头上找原因。如果排除了磨头的问题。再就要重新给机床打水平,消除震动源。改善冷却条件。

网友(2010-08-05):
磨杆排除啦。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但是你的磨头杆也是需要改进的!
刚性难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