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深孔,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请教

楼主(2009-09-05):
现加工深孔,用枪钻专机,材料:40Cr, 孔径23mm,深度500mm。
要求光洁度0.8,孔径公差正负0.05mm。
现加工出来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请教,谢谢!

网友:
能否留些余量镗或铰,不过有些深,怕刀具刚度有问题,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镗或铰也不用枪钻了

网友:
枪钻加工深孔,可作为底孔再加工,4楼说的不明白

网友:
如果加工出来其他各项参数符合标准,可以考虑研磨,就是孔太深了,要是盲孔估计难度就增大了。

楼主:
现在有办法,就是效率太低,费人工,费时间,我想要是珩磨机是否可以,就是孔小了些,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0.8确实够加工的,建议你问一下液压缸厂家,试一下滚压,由于孔太小,只能是浮动滚压,用三个鼓形滚柱浮动滚压。

网友:
在油上想想办法看。

楼主:
7#,这种加工我没见过啊,能详细点吗?是不是要买设备啊。
我在想枪铰是不是能行

网友:
9# adlerwisdom 这种设备我也没用过,在前辈们的书籍里有这种工装。

网友:
光洁度0.8,孔径公差正负0.05mm;铰削恐怕不行,用小磨头精磨应该可以!

网友:
用枪钻钻是有难度,刀太大了,光洁度很难保证。建议先用22的刀钻,然后用23的刀扩孔。转速在700-900之间,进给不要超过30.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教。

网友:
0.8的我还没做过  我做过要求比较高的也就1.6了。   你那是什么工件?可否传个图上来看下?

网友:
这个是固定式内孔滚压头,如果你的孔形位公差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完全可以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一个浮动式滚压头。

LZ在看一下这个网址,为以下他们能不能做这么小的内控滚丫头:http://www.rrjxsk.com/product_show.asp?ID=332

还有镜面滚丫头铰刀,你也可以看一下:http://www.weiyechaoyin.com/product.asp?Sort_ID=48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伙
孔径为正负0.05
用滚压头行不?

网友:
15# adlerwisdom 液压缸的内径就是滚压的,你认为行不?

网友:
0.8光洁度,而且是23的直径5个丝的公差,只能用镗了,留单边0.03~0.05MM余量,在镗的过程中加点油润滑。

楼主:
我先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滚压最好了吧,要不就是钻底孔,留余量一次性高速成型,但0.05可能有点出入

网友:
这以深的孔,加工有别的办法,要学习1

楼主(2009-11-16):
我这个还是没有解决啊。求助中。。。。。

楼主:
φ20×500,你们说用珩磨机床,是否可行。

网友:
珩磨做不了那个深,
滚压我也没有做过这么深,不过按我认为可以考虑,不用专门的设备,就在深也钻上面加工就行,不过可能要问一下做工具的厂商能不能做到这么深了,一般情况下滚刀也就200-300长了

楼主:
通过多方面了解,珩磨、滚压都不可行,可行的是手工研磨,太费劲了!
我只是要求1.6,真难啊!

楼主:
高手指教啊

网友:
我能帮你想点办法QQ819771530

网友:
可以试试枪钻+枪铰

网友:
镗吧,车床就能搞定

网友:
用拉刀  能加工

网友:
同意7楼的建议,可以从油压的方式去加工,设备肯定要增加的

网友(2009-12-16):
你可以试下Mapal的带导调单刃铰刀,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联系电话:13928958849 王先生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询到了一家,能做,光洁度能到RA0.1,圆度能到0.05,我看挺厉害啊,就是他加工0.5元/mm,太贵!要是做设备也要15万。我正在考虑中,是珩磨的技术。竟然最小可以做到7mm。# s6 y8 [0 P5 x2 T1 X
大家给个看法!~~~

网友:
你可以试下我们的刀具啊,我们的加工成本应该更低。

网友:
镗刀可以试试,不过光洁度只是接近,不明白可以问我QQ819771530

网友:
珩磨的设备也不便宜吧。

网友:
枪钻之后枪绞,就是成本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