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认识这个外国的东西?

楼主(2009-09-05):
谁能认识这个外国的东西???

它是减速器吗??原理是什么呀??(好像不是齿轮  或者 蜗杆蜗轮)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卧式安装.国产的很多,也是很常用的减速机之一.机械原理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轮系>>上面有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齿轮摆现在用的很广泛,
传动比大是主要优点。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摆线针轮减速器,国内也有厂家成产的。
百度上的介绍:摆线针轮减速机原理:摆线针轮减速机是一种应用行星式传动原理,采用摆线针齿啮合的新颖传动装置。摆线针轮减速机全部传动装置可分为三部分:输入部分、减速部分、输出部分。在输入轴上装有一个错位180°的双偏心套,在偏心套上装有两个称为转臂的滚柱轴承,形成H机构、两个摆线轮的中心孔即为偏心套上转臂轴承的滚道,并由摆线轮与针齿轮上一组环形排列的针齿相啮合,以组成齿差为一齿的内啮合减速机构,(为了减小摩擦,在速比小的减速机中,针齿上带有针齿套)。 当输入轴带着偏心套转动一周时,由于摆线轮上齿廓曲线的特点及其受针齿轮上针齿限制之故,摆线轮的运动成为既有公转又有自转的平面运动,在输入轴正转周时,偏心套亦转动一周,摆线轮于相反方向转过一个齿从而得到减速,再借助W输出机构,将摆线轮的低速自转运动通过销轴,传递给输出轴,从而获得较低的输出转速。
链接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584341.htm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价格便宜,传动比范围广。

网友:
最大的优点就是传动比广泛 润滑得当的话 也不怎么坏

网友:
如楼上说的,过这样的结构,但外观看见过,市场上卖的不少啊,好象不只外国有吧

楼主:
谢谢了!!!

那应该是摆线针轮减速机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1:

       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的比值是多少呀??(摆线针轮减速机)
有什么比例关系吗?

楼主:
问题2:

摆线针轮减速器可以自锁吗??

网友:
我一般用国贸的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器是少齿差减速器,一般齿差为1或2,基本都是取1,速比为Z1/(Z2-Z1),比如Z1=36,Z2=37,那么速比就是36.理论单级速比最大为99,一般最大只做到87。三环减速器也是少齿差减速器的一种,基本都是用渐开线齿形,齿差为1、2或3。新型的三环减速器用的是双摆线,理论上一般有8到12个齿同时进入啮合区,所以相同传动比和扭矩下体积可以做得很小,渐开线齿形的是传统减速器体积的2/3,双摆线齿形的据我个人计算大概在1/2。如果涉及成多级传动体积可以作得更小,只是轴向空间大了,零件比较多,加工难度比较大。三环减速机原动机速度不能太大,一般是1440一下,如果扭矩小原动机速度可以大些。三环减速机的技术难点主要是噪音、震动还有零件加工难度大,装配难度大。

网友:
见识了。看来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

网友:
同感,要学习的太多了 16# 新手上路ING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自己的问题,因在别的地方找到答案了!!!
问题1:
       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的比值是多少呀??(摆线针轮减速机)
有什么比例关系吗?

                答:输入扭矩和输出扭矩的比值是减速比的比值。(如果效率是100%的话,但实际小一些)
问题2:

摆线针轮减速器可以自锁吗??

答:因为摆线针轮减速器是行星齿轮的一种,所以不能自锁。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器可以自锁吗??
答:因为摆线针轮减速器是行星齿轮的一种,所以不能自锁。

这个回答很牵强,三环减速机就是行星齿轮的一种,它就可以自锁!

网友:
大家用过这个减速器了吗?

网友:
带摆线减速器的电机
当需要低的转速,空间布置受到限制时,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就生产此种减速器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好用

网友(2009-11-25):
这是什么啊,像直线电机

网友:
左上角图示的是和电动机做成一体的摆线针轮减速器。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此图用三维制图软件制作

网友:
哪里有卖行星减速器的?介绍一下~~

网友:
国内也有吧!!!!!!!!!!!!!!!1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国内生产的比较多了

网友:
摆线减速机,有点象住友的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这类摆线针轮减速机在国内很常见,特点是速比大,尺寸小,但装配有些困难。多数减速机直接和电机装在一起,整体供货。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会拆装才是老师傅,一般人不会装

网友:
刚学爆炸图,不怎么会画

网友:
摆线 ,中国制作厂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