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poss测量结果和ADCOLE差0.01mm,有问题吗?

楼主(2009-09-05):
请教,曲轴的主轴颈3的跳动要求是0.04mm,用Marposs测量结果超差,用ADCOLE测量结果合格,两者差0.01mm,我想问的是1、两者测量结果哪个更真实?2、两者差0.01mm正常吗?谢谢

网友:
先校准再说。

网友:
这两个是不同的测量设备还是软件啊

网友:
你没有说明分别是什么仪器,我就按照普通的情况来说,没有可比性,一个是用与现场近似测量多参数的专用检具;一个是专门的轴类测量设备。不过差那么多有点说不过去;如二楼所说,在都校准过的前提下后者可能会更真实,差0.01不太正常,或者正常与否看你们采购时签的技术协议是否符合;都扯皮最好找有能力的第三方

网友:
这是两家老外的量仪公司。Marposs的曲轴测量仪通常用于车间现场,ADCOLE的曲轴测量仪通常用于计量室。测量曲轴直径的结果差0.01mm,偏大了。但具体情况要仔细分析一下,是校准件的磨损?;是校准不当?;还是仪器操作方法不当?;不会是温差引起的吧?一般差异应在0.002之内的。

网友:
高精度测量需要注意不同的影响因素,温度,人员操作以及测量器具校准。仔细再看看流程是否有问题

网友:
5# yjsljj0630 2 y( A  W+ ]% \6 V' D
是同轴度,不是直径。同轴度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原理和方法不太容易0.002以内